楼主(2025-01-11):
三菱GOT1000触摸屏开机checking touch panel故障,是这么回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是内部硬件问题吗?
http://" border="0" onclick="if(this.width>=600) window.open('http://www.ymmfa.com/
http://');" onload="if(this.width>'600')this.width='600';if(this.height>'3000')this.height='3000';" >

网友A:
可能是屏受潮 边缘部分接触了

网友B:
你这屏是不是多久吗使用了

网友C:
这种故障通常是触摸板的问题。验证的办法是打开触摸屏,将触摸板插排取下,然后开机。画面正常的话,证明故障源于触摸板!否则为电路板故障!

楼主:
您好!我这边是有把触摸板排线取下,再开机测试的,也是一样的情况,会显示同样的画面;那个OK健通过触摸板是没办法触摸到的;现在就是没办法确定是不是触摸板问题,想买一个来测试,如果有好的测试判断办法帮忙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的确是很久没用了!
引用 网友B:
你这屏是不是多久吗使用了

楼主:
您好!我这边是有把触摸板排线取下,再开机测试的,也是一样的情况,会显示同样的画面;那个OK健通过触摸板是没办法触摸到的;现在就是没办法确定是不是触摸板问题,想买一个来测试,如果有好的测试判断办法帮忙指教一下,谢谢!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通常是触摸板的问题。验证的办法是打开触摸屏,将触摸板插排取下,然后开机。画面正常的话,证明故障源于触摸板!否则为电路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