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在C#内可以读写PLC内的VW类型数据,但是读不到v,VD,VB类型的数据  跪求各位大佬来指点  已经研究好久了

网友A:
VW你都能读到了 你在写个方法 把字整合处理一下不就有VD VB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W你都能读到了 你在写个方法 把字整合处理一下不就有VD VB了吗

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写   我看这个easymodbus库里有读取线圈啥的指令  但是就不好用

网友B:
方法一:如果需要VD可以将二个VW拆分成byte,然后将四个字节合并获取到VD,上代码:
                int[] RM = rtuMc.ReadHoldingRegisters(0,12);                                      //读保持寄存器
                byte[] bytes1 = BitConverter.GetBytes(RM[0]);
                byte[] bytes2 = BitConverter.GetBytes(RM[1]);
                byte[] Data0 = new byte[] { bytes2[0], bytes2[1], bytes1[0], bytes1[1] };
                float Float0 = BitConverter.ToSingle(Data0, 0);  //输出浮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一:如果需要VD可以将二个VW拆分成byte,然后将四个字节合并获取到VD,上代码:
                int[] RM = rtuMc.ReadHoldingRegisters(0,12);                                      //读保持寄存器
                byte[] bytes1 = BitConverter.GetBytes(RM[0]);
                byte[] bytes2 = BitConverter.GetBytes(RM[1]);
                byte[] Data0 = new byte[] { bytes2[0], bytes2[1], bytes1[0], bytes1[1] };

十分感谢

网友C:
32位需要高低字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