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威纶通按钮文字如何动态修改?或者让按钮文字和一个字符串变量对应也行,只要动态修改字符串变量也能达到动态修改的目的
例如我想按钮上的文字实时反应数值变量的状态,例如显示一个温度或压力
如果直接在按钮上显示一个数值,但按住数值时按钮没反应,虽说可以把按钮放大,但空间有限,设置的按钮和数值大小基本一样,此时可能就只能按住数值而按不住按钮,导致没有按钮的效果

网友A:
在使用威纶通触摸屏时,我们经常需要通过赋值或改变地址状态来显示相应的文字,以提高可读性。那么,如何利用赋值操作在威纶通触摸屏上实现不同的文字显示呢?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探索这项功能的实现方法。

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字符串表的使用方法。
了解并掌握语言切换功能。
掌握语言字体的选择与使用。
学会通过地址赋值来显示对应的文字。
学习人群:
电气技术人员。
HMI(人机界面)使用者。
工控行业相关人员。
实施要求:
当某个按钮的状态为1时,我们希望屏幕上显示“已接通”的文字;当该按钮状态为0时,则显示“已断开”的文字。同样,当地址写入数值4时,屏幕上应显示“当前值4”,而写入数值6时,则显示“当前值6”。

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字符串表来建立这些文字。首先,在触摸屏的左上角菜单栏中,点击“元件”选项,然后选择“打开文字/批注”功能。
第二步:在文字/批注选项中,点击“字符串表”进行操作。
第三步:点击“新表格”按钮,创建一个新的表格,并为其命名,例如“[ID:000]”。
第四步:在表格中新增“6个”状态。
第五步:在Language 1语言栏中输入对应字符串ID的需显示文字。
第六步:在设置中勾选“使用字符串表”选项,并将语言选择为“Language 1”。
第七步:点击工程文件,并选择“打开语言&字体”选项。
第七步:在语言栏中,根据语言编号精心选择相应的字体。
在完成上述步骤后,语言栏中的字体选择界面将呈现如下:

第八步:
开启“动态字符串ID”功能,并勾选“启用动态字符串ID”选项,接着设置触发文字的显示位置。

第九步:
通过“位状态切换开关”关联字符串文字的显示地址。
请注意,这里的字符串格式应为LW地址,且存储单位为一个字。因此,所选择的地址也必须是LW地址,起始于LW-BIT0。若误选为LB0,则可能导致触发失败。
设置完成后,相关配置将呈现为以下界面:

第十步:
通过“数值”关联字符串,实现地址的文字显示。
设置完成后,界面将呈现如下效果:

6. 演示效果
按下按钮后,当前数值变为1,同时文字显示为“已接通”。
松开按钮后,当前数值变回0,同时文字显示为“已断开”。
在LW0地址中输入数值4后,当前显示文字将变为“当前值4”。
将数值6写入LW0地址后,当前显示的文字将变为“当前值6”。
来之于度娘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威纶通触摸屏时,我们经常需要通过赋值或改变地址状态来显示相应的文字,以提高可读性。那么,如何利用赋值操作在威纶通触摸屏上实现不同的文字显示呢?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探索这项功能的实现方法。

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字符串表的使用方法。
了解并掌握语言切换功能。

如果LW0有几万个数值,你的方法可行么?
本质上还的威纶通去完善一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