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485通讯协议选择和设定

楼主:
485通讯 协议的选择 或者设定在PLC中如何进行程序的 设定

网友A:
你是什么PLC 去看看编程手册 里面用详细介绍 案例
台达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

网友B:
要看哪家的PLC,不同厂家有不同的调用

网友A:
那你就去台达编程手册看看 这里不讨论台达 或者去B站 看看视频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