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2):
在使用网线读取欧姆龙PLC梯形图时,读不出来,如何做,请指导一下。

网友A:
地址对不对?
  •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PC和PLC用网线直接连接

网友B:
    电脑IP和PLC地址在同一网段且不相同,软件通讯设置选择网络正确,
    (有的可能需要关闭无线网卡,或者有的USB转接的网口不满足);
    网线,网口等硬件正常,就没有什么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脑IP和PLC地址在同一网段且不相同,软件通讯设置选择网络正确,
    (有的可能需要关闭无线网卡,或者有的USB转接的网口不满足);
    网线,网口等硬件正常,就没有什么了啊.

      主要看自己IP跟PLC以太网地址是不是在同一网段  不要用同一个号码

网友D:
    电脑和PLC的 IP设定好之后,直接ping
    ping同就能连

引用 楼主:
    PC和PLC用网线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