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更改PLC通讯站号,重新上电时,屏和PLC的通讯站号也同步更改

楼主(2025-01-13):
台达PLC的COM1、2通讯口站号是读取寄存器更改的,通过威纶触摸屏更改PLC的此寄存器值就能更改PLC站号,重新通电启动后,触摸屏和PLC就通讯不上,如何在重新上电启动时,屏也能通过此地址更改和PLC的通讯站号,不会用宏指令,求指点。

网友A:
预设站号使用站号变量,然后建一个数值元件 设备选 LMI 地址选择站号变量,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楼主:
这几天放假,应该不一样,比如PLC的站号是通过D500来更改D1121的值,重新上电后,PLC就会用D500的值为COM1和2的通讯站号。屏的站号如何也跟着更改,你这个功能又是从哪里调出来的,感谢答复,祝大家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