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3):
查了手册有一个MC_MoveVelocityCSV—基于CSV,脉冲宽度可调的速度指令
在功能简介中说的很笼统,不知道能不能。如果可以的话,怎么操作呢?

楼主:
找到一个新的指令,应该改变速度应该就可以了
MC_MoveVelocity — 速度指令

网友A:
改变速度值,然后再次触发

网友B:
这不和西门子一样吗

网友C:
不会卡顿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卡顿一下吗?

我也在想,应该会卡顿一下吧

网友D:
建议翻手册
MC_MoveVelocity
触发条件串一个 (TRUE_FALSE_TRUE)周期信号即可
速度直接给即可  无需再次触发

楼主是刚刚开始接触  MC_XXX指令类的PLC吗?

网友E:
速度指令下,改变速度值就能实时变速,codesys是这样的

网友F:
MC_SyncMoveVelocity    用这个指令、随时更改速度值就可以
  • 下载积分:+5(apei2014)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_SyncMoveVelocity    用这个指令、随时更改速度值就可以

    本指令采用CSV模式控制总线型伺服轴或者本地脉冲轴,使轴处于连续运动模式。
    采用总线伺服轴时,PDO中需要添加0x6060,0x6061和0x60ff三个对象字典。
    本指令首先将对象字典0x6060写入9,将驱动器切换成CSV模式,然后将目标速度换算成32整形数据写入对象
    字典0x60FF中。
    采用本地脉冲轴时,不需要额外设置映射参数,本指令可以实现PWM波形输出功能,其中PluseWidth参数用
    于控制本地脉冲轴的脉宽。
    该指令在程序中可以实时修改轴的速度和PWM的占空比,不需要重新触发。修改后的速度无加减速过程,直
    接换算成脉冲单位写入0x60FF中。
    调用本指令后如果想停止轴的运动可以调用MC_Stop、Mc_Halt和MC_ImmediateStop(驱动器支持)指
    令。
    上面就是他的介绍,还需要增加那么多内容吗?

网友F:
    6060  6061一般都是必不可少的   只需要在PDO里加一下60FF,这个指令使用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G:
CSV模式不可以走定位哦,切换速度后会以加减速同步到新速度值,如果想要定位还必须要切换回CSP模式,不过现在有的PLC将定位指令在触发时,会自动切换状态机运动模式,这个要看厂家指令库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