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S和MCGS通讯异常

楼主(2025-01-13):
走的以太网通讯,没有交换机,能通讯上,但是一会儿就PLC报错了,诊断结果是TCP连接超时。 两个设置都确认好多回没问题。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大神

楼主:
嘤嘤嘤,我怀疑MCGS的驱动不太对

网友A:
建一个输入框,添加变量通讯状态,等plc报错不通的时候看一下这个参数是多少,为0的话说明屏的通讯是正常的,
为其他数值的话可以看驱动的帮助,查一下是什么问题
你看我最新评论

楼主:
通讯超时,但是查不出为啥超时,,其他几个点数少一点的没问题,代理那边技术也没办法,让发回去检测

网友B:
驱动问题吧。

网友C:
触摸屏的 IP地址 设置了吗?系统参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