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25-01-13):
大佬们,现在有一台设备,如果模组在运行中,突然报警,然后复位再启动之后,伺服还是不会动,需要停止在启动,或者打手动在启动才会继续动,可以从哪些地方查呢

楼主:
或者就是有启动信号了,伺服不动,停止启动又动了

网友A:
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启动之后置位了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的常闭串联在启动之前,而停止、切换手自动和程序流程正常走完都可以复位这个变量,复位按键没有写复位这个变量。

网友B:
可能是你的启动信号是上升沿的,报警没有复位这个信号
看看伺服控制块就知道了,这个不会是伺服本身的问题,都是写的控制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