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4):
有个案例,一个伺服分度轴。一圈360度,可在触摸屏设定需走哪个位置(例如:我设置有10个位置(位置都是均分的),可在触摸屏设定只走第1位置和第6位置,也
可选择走第2~5位置和7~10位置),求各路大神指点下怎么方便编写

网友A:
D之bit +for
结束
大佬可以详细点嘛

网友B:
1,你先确定是否能反转,也就是必须是1-10,再继续往前到1,还是反转10-9-8-7,回到1?
2,比如你你设置一圈3600脉冲,分10个位置,那么就是360脉冲对应1个位置,那就很好搞了

FX3U多位置定位,关闭自动跳过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tcQezEvB/?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网友B:
经过我一番改动,大概写了出来
FX3U多位置定位,关闭自动跳过(无限旋转往前)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mc9eeEnD/
大佬,如果位置个数设置1-99的范围数值的话,我设置50个位置。那是不是点位关闭部分要做50个?
  • 下载积分:+2(jiabin_liang) 真诚感谢!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经过我一番改动,大概写了出来
    FX3U多位置定位,关闭自动跳过(无限旋转往前)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mc9eeEnD/

    肯定要做50个啊,不做触摸屏怎么点呢
    大佬,那寄存器的是不是50个对应50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