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4):
老师们好,我想用编码器做定位控制,将HC0的当前值传送到VD0中,想用VD0做比较指令控制位置,但是VD0里面的值随HC0(高数计数器动VD的值也动)的当前值变化,想问如何将HC0的当前值锁定在VD0存储器里面,不让VD的值随HC0变化。

网友A:
你这问题描述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不让VD0变化?比较与它是否变化有什么关系?如果真的不让它变化可以用沿指令只触发一次传送,这样就VD0不会随HC0的实时变化而变化,但这样还有意义吗?已经不是实时值了。

引用楼主feng770601于2025-01-14 09:16发表的 smart200 VD存储器数据如何保存 :
老师们好,我想用编码器做定位控制,将HC0的当前值传送到VD0中,想用VD0做比较指令控制位置,但是VD0里面的值随HC0(高数计数器动VD的值也动)的当前值变化,想问如何将HC0的当前值锁定在VD0存储器里面,不让VD的值随HC0变化。
想让高数计数器的当前值在VD0始终保持在46764这个脉冲,做往返运动。
QQ: 284545234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描述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有点看不懂

TEL-  19290606....
EMAIL- famiyl@vip.qq.com

网友B:
肓猜,是否想在0至46764脉冲之间做往返运动?如果是直接比较HC0(VD0)与常数(0或46764)不行?
真诚感谢!懂了
QQ: 284545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