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指令可改变定位中途速度,又能保持精度?

楼主(2025-01-14):
脉冲控制伺服轴,假如从0-100MM中,需要0-80是一个速度,81-100是一个速度,中间不能停顿,用什么指令好呢,不能影响位置精度,请各位指导下

网友A:
改变速度值,然后再次触发指令

网友B:
多段速定位,你看看什么PLC支持咯
谢谢,汇川3U可以使用

楼主:
这个指令就可以解决,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C:
西门子有个功能叫超驰,就是在中途可以变速,只需把需要变速的位置和速度传过去,在触发一次运动控制指令就行了。

网友D:
????????????????????
只要不是垃圾的PLC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