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4):
设备上如果有多个主机,共用一个显示器,以前是用切屏器的方式,可以选择显示哪个主机的页面。但是用下来,体验都不怎么好,头两天正常,在产线上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有没有切屏器推荐或者其他方式分享一下?

网友A:
网线连起来本地远程或者能上网的话用远程软件呢
真诚感谢!是个思路

网友B:
HDMI多进一出转换器。
真诚感谢!有推荐的品牌么?绿联 KVM 力特 胜为都用过来了,没一个省心的
QQ: 2490453455

网友C:
KVM就是干这个的~
真诚感谢!用过了,一个鸟样。过两天就切换不了了

网友B:
看楼主写的内容,原来应该就用的是KVM。
引用 网友C:
KVM就是干这个的~
QQ: 2490453455

网友B:
我用的就是绿联的,好像还行。
QQ: 2490453455

网友D:
确实,绿联的还行

网友E:
在用,没看啥品牌,感觉还行

网友F:
迈拓维矩

网友G:
KVM专门做这个的,你们经常坏,也许应该考虑考虑使用的问题或者环境问题吧?
实在不行考虑用那种多个led模块拼接的大屏呢?类似监控室那种?

网友H:
生产设备还是以稳定为主,况且显示器不贵,直接一个主机一个屏幕是最好的,鼠标键盘可以能个切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