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4):
举个例子设备产品占10word最多可能有1000个产品设备出去第一个产品在三菱PLC地址是ZR0第二产品是ZR10第三个是ZR20以此类推。在不借用变址寄存器的情况下要怎么写

网友A:
product[0,0]
to
product[9,99]

product[x,y]
x,y是变量

网友B:
建数组用数组下标
大佬!我没太懂.具体要怎么做呢

网友C:
你在逗我吗?我有变址,干嘛不用呢
大佬没变址的情况下要怎么做呢! 头疼

楼主:
变址用完的情况下

网友D:
什么型号的PLC呢?

网友E:
变址怎么可能用完呢,又不是不可以复用

网友F:
变址也是个数据寄存器,稍微变通下,需要使用变址时把需要数据导入变址寄存器,用完后保存到D寄存器,下次用再拿出来就好了,就是用前更新,用后保存,PLC是逐行扫描的,不是多核并行
是这样的,目前是在改造设备,设备的变址都被使用了,产品排出速度是每秒能排出5个产品时序太快了。用这样的方式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你自己慢慢写咯
这得写到死,一千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址用完的情况下

上面程序用完了清个零下面程序接着用就好了,本身就是临时用的,如果需要记录什么用D中转一下就好了,一般用不完,除非你很多层FOR

网友G:
变址都能用完的PLC你还指望用数组
引用 网友A:
product[0,0]
to
product[9,99]

网友H:
感觉很厉害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慢慢写咯

你自己都说没有变址,我这不是合你胃口??

网友I:
用数组啊
哥教教我

网友J:
变址寄存器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所以不存在使用完的情况,除非程序是多个扫描周期要沿用这个变址寄存器的值,如果是那样的话,可以用寄存器替代这个变址寄存器,所以变址寄存器用完是不存在或很简单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PLC本身不支持变址寄存器,那就没办法了,硬写。。

网友K:
全局标签里建立数组。

网友L:
引用楼主卑微小黄于2025-01-14 15:48发表的 写程序遇到问题了,没思路来请教大佬们! :
举个例子设备产品占10word最多可能有1000个产品设备出去第一个产品在三菱PLC地址是ZR0第二产品是ZR10第三个是ZR20以此类推。在不借用变址寄存器的情况下要怎么写

哈哈哈变址可以重复用,大哥
对了,我是不是加在子程序里面就不会影响到其他地方用同样的Z区。主要是触发时序太快怕影响到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慢慢写咯

都写成这样了,为什么不换个思路,当产品出去时候例如有个感应器:X0 也就是当   X0  接通   BMOVP ZR0 ZR10 K10000 不就完事了,D0-D9存新产品的信息。后面属于前一次的,也就是履历。
那这样只是存储了信息,那我产品信息按顺序发给下游。我不能确定那个是第一个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慢慢写咯

连续粘贴也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