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4):
公司准备做退火炉,分好多个温区,每个温区一个带485接口的智能温控表控制。
现在想用西门子200Smart(需要的话)、昆仑通态MCGS触摸屏。来对温控表实现一键读写。这样会用到轮询程序。
就是这里的PLC和触摸屏哪个是主站哪个是从站。温控表肯定是从站了。
是不是只需要用触摸屏做主站来控制温控器,用不到PLC了,这样能实现一键读写温度值吗?

网友A:
PLC和温控表485通信,触摸屏只是显示温度。

网友B:
如果只是读写温度,只用触摸屏就可以了,有的仪表商会提供专用驱动,没有就走Modbus RTU,只需要组态,不用编程的。

网友C:
主站肯定是触摸屏

网友D:
我这边退火炉都是MCGS直读宇电多段仪表,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E:
两个方案:1.直接MCGS 触摸屏来通讯,  PLC的IO控制是否加热    2.PLC来通讯,  PLC的IO控制是否加热
然后就是  控制网络了, 是1个485带多    还是 分别独立的485。 前面的话 省硬件成本,但是程序麻烦、响应差。 后面的 要花点钱  但是程序简单,控制实时性好。
1带多  轮询就不说了。
分别独立的485的话,常规有两种。1.用串口服务器,通过MODBUS TCP 转MODBUS RTU。2。用从站集线器,把多个仪表的寄存器地址重新分配。
下面的两张图片  一个是串口服务器的  一个是从站集线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