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4):
各位大佬好,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用modbus tcp,去读取写入伺服的数据呢。我在csdn和bili都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只有TCP引脚的写入资料。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你是什么伺服?伺服可以用什么通讯方式?
485?
可以用485网口模块,把rs85转成TCP

楼主:
他没有明确伺服型号,我就想按v90写。但是v90好像不支持tcp,就还在思考怎么搞。
老哥你说的这个要怎么搞啊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伺服?伺服可以用什么通讯方式?
485?
可以用485网口模块,把rs85转成TCP

楼主:
用了Modbus Poll无法接通,累了
引用 网友B:

网友C:
你要看伺服支持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没有明确伺服型号,我就想按v90写。但是v90好像不支持tcp,就还在思考怎么搞。
老哥你说的这个要怎么搞啊

V90根据你的控制方式,有多种报文,还需要MODBUS TCP吗?

楼主:
我也不想的,主要是要求是这个
引用 网友D:

V90根据你的控制方式,有多种报文,还需要MODBUS TC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