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5):
三菱fx3u 三轴联动画三角形和长方形 的教程那位同行有,能分享一个吗,感谢大家了

网友A:
等待中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B:
给你计算公式,剩下的自己算了。大概流程是,升降起来,移动到开始点,然后开始移动,完成后就升起来。当然升降轴用气缸就简单一点。你要是说三维插补,那就当我没说吧
  • 下载积分:+5(永不放弃hhj)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楼主:
    我就是需要2轴xy方向,但是三菱3U本体 不支持直线插补功能,需要用 定位控制FX3U-20SSC-H 模块吗,这个模块说是总线通讯的,玩不来,就用本体脉冲有没有方法实现这个功能啊

网友A:
    长方形的话好说,先走完一个轴,再走另外一个轴,这样画直线;
    三角形就需要计算了,用直角三角形举例:两个直角边就像长方形一样来,分开走位置,斜边就需要X、Y轴同时动作了,用2楼下面的公式计算,根据要走的距离来分别匹配X、Y轴的速度,使两个轴到达终点的时间一致,其他类型的三角形那就用三角函数计算吧,也是指定距离匹配速度...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