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高数计数器做往返运动

楼主(2025-01-15):
老师们好,我想利用高数计数器A点----B点间做往返运动,该如何做呢?

楼主:
VD0值取的是HC2的当前值,HC2(高数计数器)需要正反转数值总变,VD4值该怎么锁定,永久不变(编码器动作,VD4的数据也不变)。

网友A:
往复运动不是这么用的吧,你用他来触发方向改变不就行了,不需要动数值
真心感谢,没明白,方便的话可以写个简单程序吗,谢谢。

网友B:
你这主要是用什么 案例是 小车来回反转行走吗 还是 其他的
是小车反复行走

网友C:
只改变方向应该可以的
真诚感谢!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D(2025-05-24):
做成比较

网友E(2025-0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