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圆AOI蓝膜子母环的自动对焦有什么好的方式

楼主(2025-01-15):
晶圆AOI设备 检测对象子母环晶圆或铁环晶圆 有什么比较好的自动对焦方式 目前用的慕藤光的图像对焦

网友A:
总体来说同轴测量和对焦是最好的,但是一般成本贵,安装受限制。 再者就是旁轴了,先扫描 ,再来对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