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5):
伺服电机额定转速是3000转,我看最大速度是7000转。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稳定高速运行,想请问各位大神有过高速的应用吗?(我之前没有用过,一直都是3000转一下的速度)

楼主:
顶一下,希望大神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伺服额定转速内 转矩基本上保持不变,超出额定转速,转矩逐步降低,看下性能图就知道了
  • 下载积分:+1(sjm123)
  • 项目、视觉、通讯QQ35157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额定转速内 转矩基本上保持不变,超出额定转速,转矩逐步降低,看下性能图就知道了

    那超过3000 比如4000转 5000转可以稳定运行吗?不超扭力的情况下

网友B:
    最好3000,
    永远温柔,与世无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超过3000 比如4000转 5000转可以稳定运行吗?不超扭力的情况下

    最大7000  持续跑5000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3000,

    是的 我之前也是一直没用超过3000的跑 不知道超过会不会烧电机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7000  持续跑5000没啥问题

    好的 后面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D:
    即使超过最大速度运行,轻载情况下短时期1年以内也不会有问题。坏也是坏轴承。
  • 下载积分:+1(电工王) 真诚感谢!

网友E:
    最大7000,跑7000也没问题的。之前用三菱的,都是速度拉满6000直接跑,不过速度超过3000,转矩会衰减,那就说明电机容量不够大的话,比较容易发烫了
  • 下载积分:+1(电工王)

网友F:
    目前国产的伺服电机用三年还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 下载积分:+1(电工王) 热心助人!

网友G:
直接问厂家多简单
下载积分:+1(电工王)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