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oaron

楼主(2025-01-16):
S7-300 192.168.1.XX
S7-400 192.168.2.XX

交换机可以划分VLAN.  一个电脑WINCC能不能同时连接2个CPU.  没有路由器。

子网掩码设为:255.255.254.0,在局域网内是否可行?有没有大神?

最终使用:单网卡双IP设置。https://www.cnblogs.com/zrzm/p/14336352.html
......

网友A:
装这个试试simatic net
  •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 江森自控、霍尼韦尔自控、艾顿自控、和欣自控~

    防爆变频器、采煤机变频器、工程通用变频器,智能工控系统~

网友B:
    子网掩码改成255.255.0.0
    就行了
    如果局域网内5台电脑的子网掩码不一样,会影响局域网内的其它电脑和CPU吗?
  •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网友C:
    可以,通过调整子掩码的位数可以实现同网段地址区间,还可以通过网络设置给电脑网卡设置多个ip的方式实现
    如果局域网内5台电脑的子网掩码不一样,会影响局域网内的其它电脑和CPU吗?
  •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网友D(2025-08-06):
引用 网友B:
    子网掩码改成255.255.0.0
    就行了

    不用那么夸张255.255.255.250就行了
    zhaoar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那么夸张255.255.255.250就行了

    改这个不行。。。需要用单网卡,双IP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这个不行。。。需要用单网卡,双IP

    子网掩码改成255.255.255.0Ip地址192.168.0.1-192.168.3.255就是同一网段,不懂就多学习
    zhaoar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子网掩码改成255.255.255.0Ip地址192.168.0.1-192.168.3.255就是同一网段,不懂就多学习

    你说的意思,我懂,但是现场不好使。

    在现场用了,我的不好使,估计和中间隔着好几个网管型交换机把,还有就是现场其它设备都不能设置IP地址。

    用你的方法我感觉限制条件挺多的。你说的意思,我懂,但是现场不好使。你用过这个方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