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PLC通讯智能网关IGT-DSER模块支持倍福(BECKHOFF)、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罗克韦尔AB、GE等各种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同时也支持PLC与Modbus协议的变频器、智能仪表等设备通讯。网关有多个网口、串口,也可选择WIFI无线通讯。PLC内无需编程开发,在智能网关上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通讯速度快、数据量大,支持热插拔,断电重启后自恢复运行,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应用方便。相关案例在附件中
    IGT-DSER支持多个品牌的PLC之间多对多通讯,最多8000个字节的数据交互量,相关参数在一个页面内配置,方便直观;在调试过程中有详细的状态反馈信息,以及完善的数据监控机制和通讯错误处理机制。
    启动参数管理软件(在附件中),通过[功能]/[PLC之间实时通讯],切换到数据通讯表配置编辑参数编辑窗口,如下图,每一个任务条目包含两行数据,分别为目标设备和数据来源,网关的工作方式是从数据来源读取数据后,写入目标设备。

    <连接ID>:设置范围(1-255):
        连接串口设备通讯时,为智能网关的每个物理串口分配一个ID号码;
        连接以太网设备通讯时,为每个网络连接分配一个ID号码;通常支持TCP方式通讯的PLC设备都能支持多个连接,这样分配不同的ID可以实现网关与设备之间多线程高速通讯。
    <设备品牌系列选择>:根据PLC的厂家、型号进行选择;
    <通讯端口>:即通过IGT智能网关的哪一个物理端口连接到这台PLC设备;USB接口的设备如条码枪在此选择为‘串口1’,USB接口占用串口1的参数存储空间,此时串口1将不可使用。
    <通讯协议选择>:根据PLC的实际设置,选择合适的通讯协议;USB接口的设备如条码枪协议选择为‘透明传输’;
    <单次通讯最大字节>:在所选择的协议模式下一次通讯支持的最大字节数,通常串口设置为40,网口设置为100;须要设定为4的倍数;在Modbus的状态、线圈等不足1个字节的通讯时,可以设置小数,如‘0.2’表示读取两个位的状态;
    <数据区域>:选择设定设备对应的PLC寄存器区域;
    < DB/文件/数组索引>:西门子PLC内存区域选择为DB时,设定DB块的号码,选择为V区域时设置为1;罗克韦尔PLC在此输入文件号码,或者数组的起始索引;其它PLC忽略该参数,输入0即可;
    <起始地址/标签名称>:设定数据的起始地址;如果是位地址要转换为字地址,比如三菱PLC的M96,转为字地址为96/16=6,输入6即可;罗克韦尔PLC在此输入标签名称,最多支持64个字符;
    <字节数量/数据类型>:设定通讯的总的字节数量;若该数量大于<单次通讯最大字节>的数据,网关会自动分批次通讯;只有目标设备须要设置该参数;对于按字寻址的设备(如三菱PLC、欧姆龙PLC 等)字节数量只能设置为偶数。通讯的目标设备或者数据源设备有标签型数据通讯的PLC 时,须要加上数据类型,格式为:字节数量.数据类型号码,例如:‘200.3’,表示200个字节,PLC 内定义的类型为DINT;数据类型号码:
0:BOOL,1:INT,2:UINT,3:DINT,4:UINT32,5:REAL,6:STRING,7:BYTE
    <周期(ms)>:数据的更新方式,设置为0 则按有变化更新,大于0 则按设置的时间更新;若设置的时间小于通讯所必须的时间,则按网关最快的速度更新数据;只有目标设备须要设置该参数。
    <IP 地址>:在设备为以太网通讯方式时参数有效。设置PLC 的IP 地址,或者远程服务器的IP 地址;
    <网络端口>:在设备为以太网通讯方式时参数有效。设置PLC 设备的网络端口,西门子为102,罗克韦尔为44818,倍福(BECKHOFF)是48898,欧姆龙通常为9600,GE PLC是18254,ModbusTCP 通讯通常为502;
    <站号/模式>:用于设置所连接设备的站号,范围0~255。当使用以太网方式连接罗克韦尔、GE 等PLC 时,需要在此处设置插槽号。如果连接的是西门子的ET200 从站PLC,则应将其设置为3。对于其他PLC,可以将其设置为0;
    <参数1>:在连接西门子PLC 时用于设置机架号或本地的TSAP。对于其他PLC,设置大于0 的值时,将开启32 位数据中高16 位与低16 位的交换功能;
    <参数2>:在连接西门子PLC 时用于设置插槽号或远程的TSAP。对于其他PLC,设置大于0 的值时,将开启16 位数据中高8 位与低8 位的交换功能;
    <设备描述>:设备、或该通讯功能的简短描述设置,最多支持64 个字符;

    通过[编辑]/[添加一行数据]、[删除一行数据]、[确认当前设置] 、[清除表格数据]等功能菜单,或者快捷图标按钮,可实现对该配置表的编辑。编辑并下载相关配置参数,再重启后读取参数,然后查看状态消息区域的信息。如果通讯异常,相关条目的底色将显示为红色。
    如果所有条目通讯正常,但是数值不对,一般是字节顺序不匹配导致的,此时参数1,参数2 要调整,同一通讯任务调整其中一台PLC(不要调整西门子的,因为参数另有含义),两个参数4 种组合:(1,0)、(0,1)、(1,1)、(0,0),不同的数据类型的通讯任务单独配置,便于调整。
    如果所有条目通讯正常,但是数值不更新,可能是周期时间设置为0 了,调整为大于0 的值后下载重启即可。相关案例在附件中:

1楼  发表于: 前天
分享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