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上买个二手FX5U被坑了,连不上触摸屏,不知有大神可解?

楼主(2025-01-17):
出于节省经费的考虑,买了个二手的回来使用,不明17年前、17年后有何区别,客服也没说清楚只管卖,我也想着以前用过不少,应该使用一样差别不大,不曾想SLMP连接就是搜索不到同一网络触摸屏,加了他们售后技术,没有回应或告知使用方法,这是东莞长安一家卖二手的,同时在宝上有多个不同区域不同的账号,均出自她们一家,在这里先不曝光她们,大神们看看有什么建议或方法,早就作坏打算了,这个5U就是个残次品。

网友A:
真不一定是卖家的问题,很可能是要升级固件才能用,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升级固件吧

网友C:
禁用用户认证模式,关掉监视窗口等等 再连接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
1.各类PLC程序设计, 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可CAD、eplan出图接线图。
联系方式:QQ 275518719 微信:HEXI510

网友D:
这个plc老了,179开头的,17x开头的才可以升级到最新的固件版本。你这个plc能用以太网连上看到,网口肯定的好的。关掉用户认证模式。179版本刚好卡线不能升级。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D:
你这个多少钱一个

网友E:
升级一下就好了

网友F:
首先你电脑能不能连接?如果可以那就修改485口,让他变成MC模式,和触摸屏串口连接就行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网友G:
我试过连接威纶通触摸屏的,能通信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试过连接威纶通触摸屏的,能通信上啊
能分享分享下吗,你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H:
触摸屏设置要正确才可以连接
485连接稍微麻烦一些
看触摸屏的通讯文档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PLC与触摸屏设置如图

网友I:
3楼正解,跟PLC没关系吧

网友J:
卖家也最怕你这种人

网友K:
升级固件应该就好了。

楼主:
试过禁用用户认证模式,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卖家也最怕你这种人

能力确实有限,你能提出解决方法,我必膜拜

网友D:
触摸屏的IP地址是多少呢,是在一个网段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分享分享下吗,你是怎么连接的?

我的5U连接了3个威纶通触摸屏
  •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的IP地址是多少呢,是在一个网段吗

    在一个网段,192.168.1.11

网友L(2025-02-28):
    先升级一下固件

楼主:
    5U是某宝上买二手的,上次发贴求助过大家,通过交换机IP连不上威纶触摸屏,这次我换了个三菱的屏测试,型号是GS2107-WTBD,屏与5U的IP设为如下图,连接设备自动检测反映时,显示:未找到配置文件的模块,是PLC未用户认证功能限制造成的还是......无头绪了,恳请大神指点支招,版本如下,安全性强化模式已启用,点击可编程控制器的用户认证启用时,弹出:执行了连接可编程控制器的版本不支持功能。

网友M:
    三菱连三菱的  这个应该是最开始的5U版本都没得问题的啊

网友F:
    实在不行的话,就用485吧

楼主:
目前PLC只能当个砖头用了,不知道全部信息初始化会怎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PLC只能当个砖头用了,不知道全部信息初始化会怎样?
[attachment=309086]

给你回复了那么多次,你都不听,你就不能用485连接到触摸屏吗???

网友N:
“执行了连接可编程控制器的版本不支持功能” 有这个提示,说明你这台PLC版本很老。
连接上软件点诊断能看到序列号,从序列号前三位可以看出生产日期。
淘宝上有时买到的东西,五六年前,十几年前都有可能。
不是高手,不要在淘宝上买PLC。
卖原装货的商家,担心被客户恶意退货甚至换板子,所以基本不敢在淘宝上卖。

网友O:
二手的技术支持是个问题  要填的坑比较多

网友E:
5u最新版本的 你升级看看把
附件: 5u.zip (4045 K) 下载次数:29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回复了那么多次,你都不听,你就不能用485连接到触摸屏吗???

非常感谢,我也想到过,没有去那么做,之前测PLC的485功能连接温控表正常,惭愧

网友P:
你把用户认证关了就好了,之前我也遇到过,用以前的程序,突然不能连接屏幕了,新固件的PLC默认是打开用户认证的,不通过认证无法通信的,我还以为是硬件问题,换了个老版本的装上就好用,后来有时间了又重新研究了一下发现是用户认证的问题,关了这个功能,一切OK

楼主:
怎样关呀,求指教,还是要登录上去才能关是吧?

网友Q:
禁用后关闭软件重新打开程序
  • 下载积分:+1(邪气眼电波女) 热心助人!

网友R:
    在淘宝上买PLC需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有些产品外观根本看不出来,有些是早期固件太老的产品,有些是换板的套壳产品也都有出售。

网友D:
    这个plc肯定是正常的,连固件版本都能看到,以太网口肯定是好的。

网友S(2025-08-06):
网线直连呢?估计不是PLC问题。

网友T:
升级一下固件,编程软件里要添加SLMP设备的。
微信:guanyumou

QQ:149034219

网友U(2025-09-23):
把认证关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