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19):
汇川660F的伺服,自动调谐以后,运行很流畅,但是很容易共振,报警共振过大

网友A:
打开共振抑制

网友B:
抑制共振,添加滤波

网友C:
抓转矩曲线
看下共振有几组  超过2组  调共振没什么用
调了之后肯定会有新的共振
看下惯量    惯量太高  不能高刚性  高刚性 共振没法调

负载是否是凸轮盘类的  一定范围负载轻 一定范围负载暴大
刚性高 负载轻的位置  共振频繁   刚性低  负载高的地方 共振频繁
解决办法  只能牺牲响应 调高转矩滤波   转矩滤波高了  n个共振可能转移成1个共振或者没有共振   一个共振在抓转矩曲线  查看2个共振频率 设置共振抑制

也可以直接加大功率 增加减速比提高扭矩
但是多凸轮多伺服配合场合   加大功率意味着伺服转动惯量变大
高低功率伺服配合精度会变差   比如高速全轮转 高速贴窗之类
反正靠经验  做到最佳 既要那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