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焊接检测传感器你用过几种?

楼主(2025-01-19):
隔壁老王带我看了他的电焊机,说要装一个焊接检测器,用PLC来监控是否处于焊接状态。 我说搞了电流变送器不就行了。他摇摇头,太贵。有没有便宜的办法。
大家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A:
现在一般不都是霍尔

楼主:
是这种吧

楼主:
试了下 还行 不搞啦 放假了 年后再见

楼主(2025-05-05):
引用 网友A:
现在一般不都是霍尔
不太一样,以前霍尔至少3-4条电线,这个检测器2条线就可以。直接接到西门子1200输入点就可以。

网友B:
卖东西就卖东西,你整这么一大串干什么

网友C(2025-08-06):
害的我差点去焊机厂家咨询,结果你比那老王还老王

网友D:
我艹,卖东西的也用钓胃口这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