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触摸屏是否可以控制一个PLC输入点

楼主(2025-01-19):
请问一下两个触摸屏是否可以控制一个PLC输入呢(相同的程序源代码下载到两个触摸屏)?两个触摸屏不是同时操作,如果不可以,能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输入点为只读
可监视,不可控制

网友B:
正常是通过中间点控制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正常是通过中间点控制,如何实现呢?

网友C:
两路通讯口

网友C:
在增加一路通讯,,,或者网口通讯,,,,MODUBUS通讯中只能有一个主站。。
bnnyygy

网友D:
输入不能受控制,
2个触摸屏一样的程序,是可以操作一个PLC 的;
需要触摸屏设定不同的IP地址;
力控组态软件我反正用着是可以的,包括其它HMI,如果设置寄存器D=画面编号,2块屏甚至可以做到画面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