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LC可以下载程序 但是在线监控异常

楼主:
在线监控时监控一会就掉了 这是什么情况 用的博图V17 1215DCDCDC 4.2版本的 希望大佬解答

网友A:
IP地址有没有冲突,网线时直连还是USB转的,网卡有没设置节电模式。交换机等都检查下。

网友B:
忘记具体啥原因了,好像要更新CPU的固件版本

网友C:
检查一下软件里的设备组态是否和实物一致
花开花落花无悔,缘来缘去缘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