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C-96M该型号PLC固件过低无法使用ENET-ADP模块

楼主(2025-01-20):
FX3UC-96M该型号PLC固件过低无法使用ENET-ADP模块,安装ENET-L模块也不行,需要怎么进行以太网通讯?
已知固件为1.031不可以新增以太网模块
固件为2.61的可以新增以太网模块

网友A:
有个简单的办法,和触摸屏连接,把数据给到触摸屏,让他访问触摸屏的网口就行

楼主:
需要使用到以太网模块的原因是需要新增扫码头,需要使用以太网模块中的MC协议

网友B:
你可以加个艾莫讯的422转以太网试下,他也支持MC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