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20):
1、博途软件安装G120C变频器GSD文件;
2、CPU和变频器配置相同网段地址;
3、设置I和O地址,例如200~203输入和输出;
4、QW200控制启动和停止——16#047E、16#047F分别写入后启动,再写入16#047E后停止;
5、调节转速配置QW202,默认50Hz的情况下输入整型对应0~16384调节频率;

PS:16384  就是 16进制的 4000H,如果考虑转速,给定16384(16#4000H)就是100%,100%对应P2000参考转速,也就是 0-16384 对应的转速 0-P2000,它们之间是线性关系。
  • 下载积分:+2(章先生)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感谢分享!
  • 追求更好

网友A:
    说的没毛病老铁

楼主:
    必须的,老铁
    追求更好
    eaglesence

网友B:
    有与abb变频器 modbus 通信控制的方法吗?

网友C:
    总结的很精辟

网友D:
    既然用了博途,就不用记地址了,使用设备标识符来指定通信对象
    注意选择通信报文,可以999,长度选12,内容就能自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