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请教200smart 模拟量输入问题

楼主:
该程序中模拟量采用了双通道同时输入,通道0和通道1,我利用变频器的+10端子通过电位器给双通道输入2.5V电压,正常情况下程序中的VW560应该有数字2000左右的显示,但实际始终是0,师傅们帮忙看看!谢谢!我查了些资料没找到我想要的。

网友A:
VD500及VD1000均没有关联其它变量。
QQ: 2845452345

楼主:
这是正常运行设备中上载的程序,VD1000不用管它,这个通道实际没有使用

网友B:
如果你系统上面设定都对的话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不对的话就不一样了,硬件设置对了否,也许我不该问,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