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22):
请各位前辈大佬们支支招,有一设备用西门子EM AQ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电压信号给AB变频器控制频率,在客户现场使用约半年后现每天报几次短路故障,更换新的变频器和输出模块都不行。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排查,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加一个信号隔离器

楼主:
我现在想的也是加一个信号隔离器看看,放假了只能明年再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信号隔离器

我现在想的也是加一个信号隔离器看看,放假了只能明年再试了。

网友B:
加隔离栓试试

网友C:
查下到变频器的电缆有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下到变频器的电缆有无问题
有叫售后人员更换屏蔽电缆测试,没有改善。模块输出到变频器中间有经过一个中间继电器手自动切换用,换了新的继电器也不行。

网友D:
干扰胡可能性大,单独两端接地,试试

网友E:
模拟量信号电压负与GND短接试试,还有就是做好变频器外壳与电缆屏蔽层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量信号电压负与GND短接试试,还有就是做好变频器外壳与电缆屏蔽层接地

西门子供应商有叫我们做这些改进措施,效果也不理想。

网友F:
说不定电机线绝缘破损或下降,工况不好更容易出现。

网友G:
通讯电缆屏蔽层两端接地,接地电缆加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