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ple CPU communication

楼主(2025-01-22):
请教各位
依照图片他是会自动轮循下去吗?
设置号 1、2、3、4.....

网友A:
定期就是每隔设定时间执行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期就是每隔设定时间执行一次
那如果是 设置号No.1跟No.2 一样 是不是就会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