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22):
重装系统及组态王7.5之后,通过搜索工程添加工程项目后能打开运行,各监控数据正常也能控制设备。但报表不能查询(显示**报表已停止工作,出现了一个问题导致程序停止正常工作。请关闭该程序),感觉是数据库添加的问题,由于刚接触组态王不熟练老搞不定,求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最好截图看看,或者工程发上来让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B:
系统都重装了,原来建的数据库不一定有了吧,那报表可能会出问题。进开发模式,看看报表控件连接的哪个数据库
分享交流192248020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截图看看,或者工程发上来让大家一起看看。

感觉数据源(ODBC)添加有问题(不知道怎样正确添加),报表连接文件在(D盘)

网友C:
重装后原来的ODBC配置没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装后原来的ODBC配置没配置吧

是的,才接触组态王(7.5。)请大师指点下配置ODBC步骤,非常感谢!

网友D:
发上来,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上来,才知道什么问题。

研究了几天,就是ODBC配置问题,不知道怎么配置,求赐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研究了几天,就是ODBC配置问题,不知道怎么配置,求赐教!

可以B站搜一下 组态王数据库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