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oaron

楼主(2025-01-23):
文档下载链接: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attachments/109978364/S7-200_SMART_system_manual_zh-CHS.pdf?download=true

S7-200 SMART V3.0 系统手册

增强的存储器范围
增加了 CPU ST40、SR40、ST60 和 SR60 的 CPU 存储器 (页 1018)范围。

安全
• 新增用于访问 PLC 的用户管理和安全组态 (页 53)

全新运动控制
全新运动控制 (页 813),支持变量编程和 PLCopen 标准指令集。
引进全新的运动控制:
• 为 PLCopen 和工业过程对象提供强大支持
PTO 和 PWM 支持 200 kHz 频率
最多支持 16 个受控轴,包括最多 5 个 PTO 轴,2 个编码器轴和 16 个虚拟轴。
添加凸轮和齿轮功能

编程
添加了基于可编程变量的 DB2 用户存储区域
• 具有高级变量编程功能
• 添加了 UDT 和数组数据类型
• 添加了功能块

HSC 增强功能
• 支持多达 8 个 HSC (页 340)
– 单向支持 200 kHz
– A/B 相支持 200 kHz,4 倍频率支持,最高 800 kHz
• 每个 HSC 通道对应的脉冲、方向和复位信号可在 I0.0 ~ I1.7 范围内进行选择。

PTO 增强功能
• 最多支持五个 PTO
• 多段 PTO 和 PWM 支持 200 kHz 频率

菜单增添了新功能
• 打开日志文件夹
• 登录
• 迁移
• 卡加密

指令
传送 (页 431)
......
zhaoaron

楼主:
我看别人发了,我就发了。我也不知道哪个功能是最需要的。
......

网友A:
新增功能挺多的;FB和UDT更实用。
  • 下载积分:+5(zhaoaron) 好贴好贴!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都范围扩大了,程序空间:SR40从24KB扩大到80KB,SR60从30KB扩大到100KB,SR60可带的扩展模块数量达到8个,很爽,但是CPU上接线端子和通信口的布局也改了就不爽了,可能是为了和以前版本的CPU好区分,也可能是向1200靠近(至少电源端子的位置向1200看齐了)
    全局变量名称可以达到128个字节英文字母,也就是可以使用64个汉字,这个挺实用,比以前的好像是23个字节的英文字母,11个汉字好多了,但局部变量名称还是23个字节,但局部变量空间却高达1024个字节,以前只有64字节
    而且128个字节的变量名称可以全部显示出来,会自动折弯,
  • 下载积分:+1(mmwsr26)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zhaoaron) 好贴好贴!

网友C:
    改版前

    改版后

    端口移到了右侧,一眼看上去还怪丑的。
  • 下载积分:+5(zhaoaron) 好贴好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改版前
    [attachment=307604]
    改版后
    [attachment=307605]
    端口移到了右侧,一眼看上去还怪丑的。

    原有的CPU模块图纸要重新画了
    zhaoar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有的CPU模块图纸要重新画了

    再有1年能用上就不错了。。。
    ......

网友D:
    双网口,双信号板方便很多
    zhaoar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网口,双信号板方便很多

    双网口:那太牛了,能省个交换机钱。
    ......

网友E:
    测试了一下软件,库文件直接就没密码了,交叉引用不同了,反正要习惯好久才能接受
  •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网友F:
  • 下载积分:+5(zhaoaron)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