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指令对比

楼主(2025-01-31):
各位大神好,三菱FX3U PLC的Modbus通信指令有多种,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哪位专业大神给大家系统的科普科普吧!
Modbus通信指令
1 RS指令
2 ADPRW指令

网友A:
依我经验要看使用什么串口,什么通讯方式,好像RS用比较复杂些,但用的范围较广,ADPRW使用简单但有的地方用不了,只能支持MODBUS RTU。

网友B:
ADPRW就是标准MODBUS协议进行通信,RS就可以对一些不使用MODBUS协议的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C:
ADPRW只能用在ADP通讯适配器模块上,RS都可以

网友D:
使用Modbus通信专用指令ADPRW来直接对寄存器进行读写(不需要写报文),要FX3U-485-ADP-MB才支持ADPRW指令。
特殊辅助继电器:M8411,接通Modbus通信设定,否则无效。
一般的BD板不支持Modbus的ADPRW指令,只能读写报文收发RS指令。

网友D:
RS指令可以发送modbus报文,也可以发送和接收自己定义的串口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