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31):
TP7062Ti通讯不上怎么办?能PING通
jsxzlz

网友A:
引用楼主naoliu于2025-01-31 19:50发表的 TP7062Ti通讯不上怎么办? :
TP7062Ti通讯不上怎么办?能PING通

是和组态软件连接不上吗?
开机进入系统设置,进行网络设置,参数和计算机的统一。
vx:183-6123-8161

楼主:
开机进入系统设置,网络设置参数和计算机的在一个网段,不同IP,要统一个IP?

网友B:
设备窗口的驱动里有个变量叫做通讯状态,把这个变量添加到输入框里,再连上PLC,看下这个变量的
参数是多少,再根据驱动的帮助里的状态分析是什么问题
jsxzlz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机进入系统设置,网络设置参数和计算机的在一个网段,不同IP,要统一个IP?

ip在一个网段,最右边一位与计算机不一样
其它都一致
vx:183-6123-8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