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各位大神,我用FX3U PLC做比较时,2个串联的比较,显示接通了,但是却驱动不了后面的MOV指令,这是什么情况啊?
      请大神们指点指点,感谢!!

网友A:
这啥牌子的PLC,三菱的应该不能直接MOV K1 D42吧

网友A:
不论带不带标签,都提示不能转换
所以你是怎么做到直接MOV K1 D42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论带不带标签,都提示不能转换
所以你是怎么做到直接MOV K1 D42的

原来大佬用的是ST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论带不带标签,都提示不能转换
所以你是怎么做到直接MOV K1 D42的

前面加个条件啊,比如 LD M8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大佬用的是STL

大佬是怎么知道STL的,教教我
QQ 302961958
闲鱼  ucldnaqk ,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
欢迎私聊

楼主:
4楼大神就是正解!!上图那个条件没问题,在2个条件前面加个M8000就完全可以正常运行了
感谢4楼大神!!

网友D:
用的三菱的SFC里边的分支把 啦到全局里边去
接三菱、西门子等PLC/HMI程序微信wyx6745625

网友E:
在其他地方被赋值了吧

网友F:
图没有截全,应该是其他地方造成的

楼主:
就这1个地方用的,不用怀疑了,我已按4楼大神的指点验证过了,加个M8000就可以了

网友G(2025-02-06):
引用 网友A:
不论带不带标签,都提示不能转换
所以你是怎么做到直接MOV K1 D42的
你前面都不加条件 比如:m8000 或者 输入条件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