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可否同时做Modbus RTU主从站

楼主(2025-02-04):
各位大神好,
问个问题,FX3U PLC可否同时做Modbus RTU主从站?
设备在现场用FX3U PLC做控制,PLC与现场变频器做Modbus RTU通信时,PLC需要做U主站,但PLC与中控做Modbus RTU通信时,PLC就需要做从站,
这种应用在工控现场非常普遍,
不知道如何来做,请有知道的大神指点指点,感谢!!

网友A:
可以加一个485ADP做主站,然后加一个以太网模块,使用modbus tcp做从站

楼主:
485能到1200米,TCP就60米,而且需要用485啊

网友B:
一个485ADP,一个485BD

网友C:
引用 楼主:
485能到1200米,TCP就60米,而且需要用485啊
TCP可以用光纤啊

网友D:
3U左侧扩展两个485ADP模块,一个做主站,一个做从站

网友E:
可以的,想简单省事就直接两个FX3U-485ADP-MB模块就行

网友F:
同一串口 不支持同时做主从站

网友G(2025-08-20):
485ADP使用ADPRW做从站,485BD使用RS指令做主站:
微信:guanyumou

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