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下载设置以哪个为准?

楼主(2025-02-04):
各位大神好,
我在给FX3U PLC下载程序的时候,有个疑问,不明白PLC下载设置是以哪个设置为准的?请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
我用USB转串口线给PLC下载的,
USB转串口设置如下图
PLC软件端下载设置入下图
很明显,奇,偶校验都不一样,但是下载,程序监控很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
搞不清楚,plc下载究竟以哪个设置为准的?

网友A:
就是最上面usb转串口的那个

网友B:
PLC软件设置的为准

网友C:
看看你选着USB 接口 不更改什么配置 还是COM 端 就要改端口号

网友D:
gx works通讯设置中选中该串口后,会将【详细设置】中的参数初始化到该串口。
所以不需要更改设备管理器里串口的参数设置,只更改gx works内相关设置。

网友E:
你想多了,4楼正解

网友F:
还真没注意了

网友G:
4楼说的对

网友H:
软件上设置成串口的参数才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