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05):
GX-Works2安装完打开文件,报“存储器空间或桌面堆栈不足”怎么处理?
那我前辈有遇到过是怎么处理?华为笔记本

网友A:
内存小了?

网友B:
卸载干净后重装吧

网友C:
找三菱要一个环境清理软件清理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基本很无解,以前遇到只有重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找三菱要一个环境清理软件清理干净就可以了
附件: 三菱环境清理软件.zip (1957 K) 下载次数:355
  • 下载积分:+2(利多工控)
  • 下载积分:+1(八非特) 热心助人!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再装个work3(亲测可行)   好像还有一个说法是安装路径不能是中文

网友F:
    装在C盘试试

网友G:
    以前装GX-Works2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先装Developer8.86,然后装Works2,并且要装在C盘,装过几十次了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以前装GX-Works2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先装Developer8.86,然后装Works2,并且要装在C盘,装过几十次了没出现过问题,

    请问安装了8.86,还用安装Works2吗,功能不一样吗?

网友I:
    wok2比8.86高一版本,但是wok3与他们2个就是不同的版本

网友J(2025-06-14):
进入系统的低分辨率模式启动一次,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之前无意中发现的。

网友K(2025-09-04):
网上重新下载dnavi.dll放到WORKS 2安装目录:\MELSEC\DNaviPlus 下面就好了

网友L(2025-10-05):
引用 网友K:
网上重新下载dnavi.dll放到WORKS 2安装目录:\MELSEC\DNaviPlus 下面就好了
这个文件夹和DLL没有找到,可以发一份DLL文件吗?
QQ:569456723

网友M:
上次也是这个问题,重新安装GX WORK2和WORK3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