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05):
触摸屏上怎么随意更改对应工位的输出位?转盘对应的工位硬件变动时可直接更改触摸屏上的工位即可。

例如:3号工位对应m3(气缸),4号工位对应m4(吸盘),5号工位对应m5(吹气)。当3号工位气缸(m3)和4号工位吸盘(m4)互换或者3号工位气缸(m3)和5号工位吹气(m5)互换亦或者3,4,5号工位全换成m3输出。使用了位左移指令了。
怎样编写程序或者有什么特殊的指令能做到?只需要在触摸屏上更改对应的工位就行。

谢谢!!

网友A:
不懂你啊,把自己搞的复杂

楼主:
引用楼主123zxc于2025-02-05 13:42发表的 触摸屏上怎么随意更改转盘工位输出位 :
触摸屏上怎么随意更改对应工位的输出位?转盘对应的工位硬件变动时可直接更改触摸屏上的工位即可。

例如:3号工位对应m3(气缸),4号工位对应m4(吸盘),5号工位对应m5(吹气)。当3号工位气缸(m3)和4号工位吸盘(m4)互换或者3号工位气缸(m3)和5号工位吹气(m5)互换亦或者3,4,5号工位全换成m3输出。使用了位左移指令了。
怎样编写程序或者有什么特殊的指令能做到?只需要在触摸屏上更改对应的工位就行。

简单点说就是通过触摸屏直接控制外围对应工位的气缸。
使用了位移指令后。触摸屏直接更改对应工位的编号,就能实现对工位的控制
例如:工位1对应1号气缸,可以改成工位2对应1号气缸。也可以改成工位1对应2号气缸。改成工位3对应1号气缸也可以。以此类推!
再不更改程序和接线的情况下有没有指令或者大概怎么编写程序能做到

网友B:
写几套输出程序切换
这是不是麻烦了点??有没有指令之类的简便点的方法??

网友C:
有一个指令有这种功能,但是硬是想不起是什么指令了,只能用笨方法
bnnyygy

网友D:
三菱不怎么用,欧姆龙的可以变址搞定。
W100.00[D50],D50等于几,实际寻址=-w100.00+D50的数字,例如D50=2,实际寻址地址=W100.02。

三菱,不是很老的,应该可以用数组来处理这个问题,不难。

bnnyygy

网友D:
我试了一下,FX3U,GXWORKS2,

全局一个16位的bit数组,作为移位变量(移位也可以自己写)

FB很简单,自己看吧,我编译没有报错,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你也可以自己测试,

bnnyygy

网友D:
转盘机做了很多,大佬,今年兼职什么行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