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伺服电机以最快速度压到所需要的压力?

楼主(2025-02-06):
PLC控制一个伺服电机+滚珠丝杆+称重传感器去压一个弹性杆件,称重传感器与PLC走通信。工艺要求压到20KG就停止。为了兼顾快速与精确,目前采用快速压到19公斤,然后换低速再压,如此3次减速最终完成。这样速度比较慢。目前称重传感器串口设置为连续发送数据,PLC接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提高速度?

网友A:
没有压力值以最快速压,有检测到压力时,就切换到慢速。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B:
你这个都已经完成一大半了,无非就是多改几下下采集速度和临界值罢了。

专业外协

网友C:
伺服用转矩控制,一次性压到对应扭矩对应需要的压力 会不会更快?
可以联系我qq 1515325122 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伺服用转矩控制,一次性压到对应扭矩对应需要的压力 会不会更快?
有摩擦误差

网友E:
用伺服内部的扭力限制,限制住扭力后通过定位快速接触到产品并且能达到接近目标的扭力,然后在用扭力模式

网友F:
可以自己编一套PID调节的,我反正是不会。你编好了可以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G:
采用扭矩控制,设置好扭矩百分比,对应好20KG的力,设置好软限位,以电机最快的速度压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