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07):
各位大神好,
                最近在学习FX3U的Modbus功能,突然看到其它大神的一段程序示例,不明白ADPRW指令的最后一个数据D是什么功能,
               请有明白的大神指点指点!感谢!!
          如下图

        手册上的ADPRW指令如下

网友A:
那是5U才有的完成继电器吧???你看的不是FX3U的

楼主:
楼上大神NB,我刚看了下,那个帖子确实说的是5U的,我以为这一样呢,
感谢大神!!!

网友B:
FX3U要使用ADPRW指令
必須加模塊FX3U-485ADP-MB

5U 3U指令是一樣的

最後一個M如書上所說
是指令完成或未完成的旗標

网友C:
读取完成标志

网友C:
完成标志位,如果读取完成就会置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完成标志位,如果读取完成就会置1

相当于m8029吗?只不过每个定位指令完成位都可以不一样?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FX3U要使用ADPRW指令
必須加模塊FX3U-485ADP-MB

5U 3U指令是一樣的

领控的不要,基本兼容三菱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