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西门子仓储立库的程序呀,借鉴一下

楼主(2025-02-09):
大家有没有西门子仓储立库的程序呀,借鉴一下,出库 入库 和异常区

网友A:
没有,但是也很简单,就是考虑和堆垛机,RGV这些移动设备的交互信号就好了,包含安全连锁,入库出库的信号置位复位,锁定这些,多考虑全面一些就好了,如果后续有要求再去改就行了

网友B:
国家电网的仓储滚筒线程序是否类似?

网友C:
没有,不过可以去中国工控网的论坛看一下

网友D:
可以找西门子官方技术,他们也是按照项目类型分工很细的。接触过一位西门子的技术工程师,确实是行业资深,而且闲聊得知和当朝tai后同村同姓。

网友E:
立库一般出入库都是WCS调度的,WMS管数据,PLC只负责设备控制同时与WCS和其他设备交互;

网友F:
见过S7-300的立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