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一个变频器相关问题

楼主(2025-02-09):
工况:一台变频器驱动一台15KW风机运行,2900转,两种情况:1、变频器设置减速时间5秒,配刹车电阻的情况下,风机能正常停止下来么?2、变频器设置成自由停车,配刹车电阻的情况下,风机多久能停止下来?

楼主:
风机叶轮质量15KG左右,直径1米左右

网友A:
5秒钟停不下来,根本停不下来

网友B:
1、有点悬,可以尝试下,最多报警。
2、自由停车不好说,不配电阻也没事,我遇到过转20多min还没完全停下的。

网友C:
你这设置 5s 时间太短 根本停不下来 时间设置长点 至少20左右

网友D:
5s太短了
let's fucking go

网友E:
5秒停不了。
自由停车的话,你配置制动电阻没有用。
QQ: 2490453455

网友F:
这条件这时间变频器反充电报警可能性90%

网友G:
配刹车电阻可以瞬间停止的,刹车电阻要足够大,但是你要考虑风机的机械能否抗得住

网友G:
我改过的车床变频器控制的,瞬间停止时 刹车电阻都红了

网友H:
自由停车配抱闸

网友I:
用士林变频器做过加减时间设置1.2秒的。变频器设置自由停车配合机械刹车就能做到。   1:15KW的加减时间是30秒,5秒不可能停下来。2:变频不能设置成自由停车,设置成直流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