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威纶通与1200DB块标签导入

楼主:
求助一下,我之前生成DB块的时候是可以的,现在在用就不行了,唯一的区别就是这次的DB包含了UDT,

网友A:
记的没错还有另一种方式吧,直接读项目文件获取db块,不过量大的话速度很慢。我倒是做了一个变量导出的工具,不过暂时没有到处威伦通的。

楼主:
弄了好久,发现威纶通不支持用db标签的方式导入含有udt的,只能导入al或者连上pcl直接获取,之后添加变量从末尾添加,不然就会寻址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