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10):
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定义
‌相电流‌:在三相电源中,流过每相负载的电流称为相电流。它表示每一相的电流大小和方向。‌

‌线电流‌:在三相电源中,流过每一根导线的电流称为线电流。它表示每一根导线上的电流大小和方向。‌

计算方法
‌星形接法‌:在星形接法中,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如果三相负载对称,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3倍,并且线电流滞后相电流30°。‌

‌三角形接法‌:在三角形接法中,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3倍,并且线电流滞后相电流30°。

应用场景
‌相电流‌:主要用于电动机的启动与运行、变压器的设计与选型、电力系统的保护与控制等。‌

‌线电流‌:主要用于电缆的选择与敷设、接地系统的设计、电力系统的测量与监控等。

图中接法为三角形接法,按三角形接法计算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B:
引用楼主sky6595418于2025-02-10 11:59发表的 大神们电阻丝这样算法对不对 :
我这样理解对吗?
[attachment=307879]

你颠倒了,相电流应该=22kW/380V=57.89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