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10):
十六进制49B94F60, 转换成单精浮点数就是 1518060.0。

DFLT指令不行,在线监控,单精度浮点型类型查看,也确实是1518060。

但是找不到指令转换成单精浮点数1518060.0

也就是PLC有什么指令把十六进制49B94F60转换成1518060.0。

我用三菱触摸屏,实数方式显示49B94F60,也是1518060.0。

为什么我要转换成浮点数,因为浮点数直观好判断进行后续操作,因为仪表返回的都是这种十六进制数据,需要我转换,我通过电脑上面的小工具软件在可以转换出来,没有找到PLC怎么样转换。

网友A:
16进制的49B94F60转出10进制不就是1,236,881,248

网友A:
浮点数就没有十六进制、十进制这一说,浮点数是浮点数

网友A:
数值是对的,只是显示成16进制了,根据你用的指令自动变换显示,你用浮点数指令,就显示浮点数了!

网友B:
可是你这就是浮点数啊15518060.0000000

网友C:
十六进制49B94F60, 转换成十进制就是 1518060   ??????

十六进制49B94F60, 转换成十进制就是 12368812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值是对的,只是显示成16进制了,根据你用的指令自动变换显示,你用浮点数指令,就显示浮点数了!

不好意思说错了,十六进制49B94F60, 转换成单精浮点数就是 1518060.0

也就是PLC有什么指令把十六进制49B94F60转换成1518060.0。

我用三菱触摸屏,实数方式显示49B94F60,也是1518060.0。

为什么我要转换成浮点数,因为浮点数直观好判断进行后续操作,因为仪表返回的都是这种十六进制数据,需要我转换,我通过电脑上面的小工具软件在可以转换出来,没有找到PLC怎么样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六进制49B94F60, 转换成十进制就是 1518060   ??????

十六进制49B94F60, 转换成十进制就是 1236881248

不好意思说错了,十六进制49B94F60, 转换成单精浮点数就是 1518060.0

也就是PLC有什么指令把十六进制49B94F60转换成1518060.0。

我用三菱触摸屏,实数方式显示49B94F60,也是1518060.0。

为什么我要转换成浮点数,因为浮点数直观好判断进行后续操作,因为仪表返回的都是这种十六进制数据,需要我转换,我通过电脑上面的小工具软件在可以转换出来,没有找到PLC怎么样转换。

网友D:
引用楼主我好像是于2025-02-10 15:07发表的 三菱这个十六进制浮点数怎么样转换过来啊?难倒老师傅了 :
十六进制49B94F60, 转换成十进制就是 1518060。

DFLT指令不行,在线监控,单精度浮点型类型查看,也确实是1518060。

但是找不到指令转换成浮点数1518060.0

楼主,你理解错了,不是你的FLT指令不行,其实也是OK的,只是转出来的数据太大溢出不足以显示出来而已,结果也不是你写的1516060,而是二楼说的那样,我给你分开步骤计算给你看看,你转化出来的那个1.237e+009,它就已经是转化成浮点数的数据了,你用16进制转,我用10进制转,结果是一样的,我拿1.237e+009直接做运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不要担心是指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理解错了,不是你的FLT指令不行,其实也是OK的,只是转出来的数据太大溢出不足以显示出来而已,结果也不是你写的1516060,而是二楼说的那样,我给你分开步骤计算给你看看,你转化出来的那个1.237e+009,它就已经是转化成浮点数的数据了,你用16进制转,我用10进制转,结果是一样的,我拿1.237e+009直接做运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不要担心是指令问题。

不好意思说错了,十六进制49B94F60, 转换成单精浮点数就是 1518060.0

也就是PLC有什么指令把十六进制49B94F60转换成1518060.0。

我用三菱触摸屏,实数方式显示49B94F60,也是1518060.0。

为什么我要转换成浮点数,因为浮点数直观好判断进行后续操作,因为仪表返回的都是这种十六进制数据,需要我转换,我通过电脑上面的小工具软件在可以转换出来,没有找到PLC怎么样转换。

网友A:
不用转换!这个数本来就是16进制双字就是49B94F60,浮点数格式是1518060.0,本来就是浮点数了,你直接用浮点数的指令用这个地址就行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十六进制49B94F60, 转换成单精浮点数就是 151806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十六进制49B94F60, 转换成单精浮点数就是 1518060.0

终于看懂你是什么意思了,你应该说你是把 单精度浮点数的十六进制格式转化成十进制格式才对,那不然49B94F6016怎么可能是1518060?不过这个转化指令好像确实没这么见到用。

网友E:
自己慢慢体会吧。
QQ: 2845452345

网友F:
你用32位浮点显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慢慢体会吧。

也就是PLC有什么指令把十六进制49B94F60转换成1518060.0。

我用三菱触摸屏,实数方式显示49B94F60,也是1518060.0。

为什么我要转换成浮点数,因为浮点数直观好判断进行后续操作,因为仪表返回的都是这种十六进制数据,需要我转换,我通过电脑上面的小工具软件在可以转换出来,没有找到PLC怎么样转换。

网友G: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呐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呐

你这个时十进制显示
个人觉得是楼主理解不对,数据记录时PLC上通常只有两个格式,
1:整数格式,分带符号和不带符号,带符号的用一个bit位标记符号
2:浮点格式,分整数部分和指数部分
数据保存时都是以二进制保存的,十进制,十六进制只是整数的显示方式,只有带符号,不带符号两种不同,
浮点格式时,才需要数据转换,也就是十进制,十六进制是不需要转换的,是显示方式不同,实际保存的二进制数据是一样的,所有指令只有整数转浮点,浮点转整数,
16位数据转32位数据,只是把那个保存正负符号的bit位调整下,

网友I:
没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也就是PLC有什么指令把十六进制49B94F60转换成1518060.0。

我用三菱触摸屏,实数方式显示49B94F60,也是1518060.0。

这不已经给你转换好了吗 只不过PLC里显示的是科学计数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时十进制显示
个人觉得是楼主理解不对,数据记录时PLC上通常只有两个格式,
1:整数格式,分带符号和不带符号,带符号的用一个bit位标记符号
2:浮点格式,分整数部分和指数部分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