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关于加热的问题

楼主:
有什么方法能把一条金属管加热到1000℃并且长时间稳定?

网友A:
高频电感加热?淬火用的温度肯定是够了,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稳定运行

网友B:
有是有,这个要有专业知识,有难度不是做不到,真正难的是你那金属管会热得变形

楼主:
变形问题不大,只要不熔化就行

网友B:
我以前给福耀做过800度左右可调控温热风系统,成本超高。

网友B:
用什么型号高温合金
引用 楼主:
变形问题不大,只要不熔化就行

楼主:
就316不锈钢

网友B:
不行,316L要我们这边使用温度不得高于450度
引用 楼主:
就316不锈钢

网友B:
这个就是专业知识了

网友B:
长期1000度310s高温合金都顶不住

楼主:
那1000℃的用什么材质的金属好呢?

网友C(2025-02-11):
宇电的温控模块 就是加热有点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1000℃的用什么材质的金属好呢?
硅碳棒加热钨金属棒,硅碳棒穿心,钨空心管。

网友E:
1000摄氏度,RA330材质

网友F:
用炉子,加热温度用智能温度表,宇电或者德电的都有,一千块钱一块,有PID调节的,可以设定加热温度和时间。加热方式嘛,用可控硅。

网友F:
金属嘛,可以用钛,钛的熔点1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