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2-11):
已知测量参数读取方式和命令SCPI命令格式。求大佬告知如何做上下限

楼主:
这是测量结果命令

网友A:
PLC发送字符串,LCTest:SOURce:CURRent<0.5>就行,
先在你的触摸屏上设定最低0.5,最大5的浮点数,然后浮点数转ASCII,字符串第1段LCTest:SOURce:CURRent<,第2段就是浮点转ASCII,第3段是>,全部组合,算出字符串长度,就可以吧
哥设定上限下限设定是要写0.5~50还是要MAX:50MIN:0.5

楼主:
是这样设定吗大佬们

网友B:
三星的项目吗,使用下面的方式无顺序协议发送

LCTest:SOURce:VOLTage
設定或詢問輸出電壓。
設定命令格式:LCTest:SOURce:VOLTage {<NRf>|MIN|MAX}参数:<NRF>,為1~1000V可接受 MAX:1000V,MIN:1V
回傳資料:<NR2>單位V

LCTest:SOURce:CURRent
設定或詢問輸出電流。
設定命令格式:LCTest:SOURce:CURRent {<NRf>|MIN|MAX}参数:<NRF>,為0.5~50(mA)可接受 MAX:50mA,MIN:0.5mA回傳資料:<NR2>單位 mA